[HyperLynx] 菜鸟求助,我在做多版联合仿真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楼主(2015-01-23):
菜鸟求助,我在做多版联合仿真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在选择了控制芯片之后,需要选择内存条的存储结构,U0--U7都是DDR,但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弄到右边的窗口

楼主:
书上说,左边小窗口选中一个芯片,中间的箭头就会变黑色。。。但是,我照着做了  却无法成功

楼主:
有会的师傅吗。。谢谢咯

网友:
你要搞清楚你的板子上slots和ranks的数量,这个和DDR颗粒的位宽,数量等有关,去看看内存的结构.

网友:
rank没选对.
一个dimm怎么可以只有1个r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