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上电时序控制IC

楼主(2015-01-23):
求大神做过电源上电时序的,麻烦推荐个上电时序的芯片,简单好用,最好是可以控制四路的,可调的。

网友A:
用个单片机做下

网友:
用axp20x axp10x都行啊,就是平板上现在最常用的电源芯片带锂电池管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单片机做下

单片机过于大材小用了

网友B:
硬件自己搭电路,或者CPLD控制时序(cpld一般服务器什么的会用来控制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自己搭电路,或者CPLD控制时序(cpld一般服务器什么的会用来控制时序)

四路电源时序,我自己搭电路控制?

网友:
上电时序有很严格的要求?为什么不能硬件实现需要用专用芯片,不懂,三极管,使能端RC控制,这些都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四路电源时序,我自己搭电路控制?

才4路,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4路,不多的。

要是PCB空间容许,我都用CPLD或者单片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PCB空间容许,我都用CPLD或者单片机了。

 那么你可以使用纯硬件,使用RC延迟。这个方法虽然延时不准确,不过经过不断更换电阻电容是可以达到目的的。比如现在很多台式机计算机主板,都是用纯RC电路延时做的时序。此方案仅供参考。

网友(2015-05-31):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RC延迟使能。我们设计芯片时,给客户的推荐电路就是这样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