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池保护板的问题!!请大家帮助我一下。谢谢!!!

楼主(2015-01-24):
        问题是这样的,现在市面上有很多4.2V电池与4.35V电池的这两种。问题是这样的:现在有客人要做4.35V电池,但是如果说保护板的过充电设在4.35V的话充电后电池的电压是达不到4.35V的,实际电压被充到一般只有4.28-4.29V,所以客人不能接受,现在我也试了如果把保护板的过充电压设在4.375V电池也实际只能充到4.30V,同样达不到4.35V客人要求。
       现在是客人要求达到4.35V电压,那么这个保护板的过充限制电压应当在4.35V远大,如果真得要充到4.35V就得把保护板设在4.425V,现在市场上面理光有一款IC是4.425V的,但是我也用了这个IC,老后发现那个铝壳电池经三个老化后会出现膨胀现象。这肯定是不良的。现在所有的问题就是要想充到4.35V客人的标准是很难达到的。也找了精工与理光的IC,没有什么合适的,也根本没有这款IC的。(定制是肯定有的)。
     依我看是客人的要求比较怪的,也不合理的,实际在怎么样都会有这个误差的。现在客人就要这个4.35V的,要求是电池必须高压4.4V以上的,(客人说别人都是做到4.4V的,我也去问了的别人是软包大容量电池,不是小的铝壳电池)现在也同电池厂商也沟通过了,他们说做出了4.4V的电池了,但是我想那个4.425V的IC还是不能用的,这样会出现安全问题。
   请教大家一下的,问一下平时大家都是如何设置的,很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的。是不是铝壳与软包电池有什么不同之处的。很是矛盾中。

网友(2015-03-09):
我们平时用的圆柱电芯(4.2V)充电截止电压误差到了4.3V问题也不大。但是根据你自己做的测试,充电到4.4V,出现膨胀,肯定是有安全问题的,千万不要这样设计。你说的充电到4.3V是充电截止电压?还是充满后的电芯电压?看能不能把你的充电截止电流设置小一点,虽然增加充电时间。其实就差0.05V的电压,没什么区别吧?自己可以做一个容量测试(4.3V和4.35V),给客户看。一定要和客户解释清楚,一味追求极致并不是好事,毕竟电池安全问题是非常重要。

网友(2015-05-29):
你是做电池保护板子的吗?我也许可以帮得到你!

网友:
有安全问题的要跟客户解释清楚。

网友A:
首先要确认电芯能达到4.35V,
其次保护IC能否达到要求。
最后充电截止电流要比较小,用恒压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确认电芯能达到4.35V,
其次保护IC能否达到要求。
最后充电截止电流要比较小,用恒压充。

现在电芯都是可以做到这个要求的,以什么做为依据呢!国标都是10V的,这个跟放不放得出容量有关系么,如:电芯的容量是3000。有的就只能放出2600MA的,真是让人费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电芯都是可以做到这个要求的,以什么做为依据呢!国标都是10V的,这个跟放不放得出容量有关系么,如 ...

电芯做成成品后,电芯放出的容量小于电芯标称容量,与以下因素有关:1.电芯本身的容量(参照该电芯规格书分容),2.充电模式,3.放电负载.4.过放关断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