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板的EMC问题讨论(带有DDR2/3)

楼主(2015-01-24):
双面板的EMC问题一般都非常的多,特别是板子比较密,还有DDR2/3,尽管设计时候能包地的地方包地,还有地孔。但板子的走线阻抗不好,EMC问题一堆,求大家分享设计方法和细节处理,有成功的,或是不成功的案例,大家都说说吧!

网友:
双面板的EMC确实有挑战!除了PCB设计外更要注重机壳的设计、塑料壳注意静电喷涂、接地的方式!金属壳注意屏蔽校能、多点接地!线缆最好用屏蔽线缆等

网友:
速率,频率相差较大的模块与模块之间做好一定宽度的防护地,电源做好最小环路设计是最好的,成本也最低的改善方法

网友A(2015-07-09):
以前听说可以采用共面阻抗来控制。

网友:
重要的问题,深入深入

楼主(2015-08-28):
引用 网友A:
以前听说可以采用共面阻抗来控制。

双面板,线很密,共面的空间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面板,线很密,共面的空间都没有

那,可能就无解了。

网友(2015-12-29):
最近也设计一个项目,有两个ddr3,后续有结果再来告知

网友:
    双面板的如何计算和控制阻抗?

网友(2018-06-29):
    为什么双面板的EMC还比较难啊,一直以为多层板的emc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