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 solution type (求解类型) 经验谈

楼主(2015-01-24):
这里只针对modal driven 和 terminal driven做分析,至于eigenmode是解析谐振频率的,如滤波器,这个大家想必都了解。但是模式驱动,终端驱动这两个分析类型该如何区分呢。很简单,hfss fullbook里面讲了这样一段话“The Modal S-matrix solution computed by Ansoft HFSS is expressed in terms of the incident and reflected powers of the waveguide modes.This description does not lend itself to problems where several different quasi-transverse electromagnetic modes can propagate simultaneously. For structures like coupled transmission lines or connectors, which supportt multiple quasi-TEM modes of propagation,if is often desirable to compute the Terminal S-Parameters.”其简约意思是讲:模式驱动对应的它的模式S参数矩阵是入射功率和反射功率的描述,但是这种模式S参数不能用于解决多准TEM模式,在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several 和quasi这两个单词,several不是1个,而是指多个,而quasi是准TEM,而不是TEM。因而后面就说了for structure like耦合传输线或连接器是需要terminal drien来分析的,

故得出结论:

1.如果是耦合的微带线即差分微带线是必须要用终端驱动的,而单根的微带是则是两者皆可,但并不是他们没区别,区别就是他们原理不同而已,但是我想算出来的结果差异并不大(前提是端口一定要大小合适),不过微带和带状线(即pcb的仿真),建议最好用终端驱动。

2.接下来就是连接器了,连接器的范畴太大了,有的是完全封闭的,有的是半封闭的,又有的是封闭一小部分的,又因HFSS fullbook里仅说了一个词"Connector",如果深究其原理那得去问Ansoft了,因此我认为如果是连接器大家都用终端驱动就好了,可能有人会问我,全封闭的是TEM,不是quasi的啊,你怎么也用终端呢?其实我也不明白为什么Ansoft没有把这个"connector"说的明白些,哎~。不过本人已做过这两种驱动模式仿真全封闭connector,一点差异都没有,所以建议以后都用Terminal driven就好了。

3.天线呢?用什么模式?这个就要看你具体的激励方式了,如果你用的是TEM或quasi-TEM的激励(可能有些人不知道自己的是啥激励,那就弱弱的告一下学弟学妹,同轴线即全封闭双导体传输线则为TEM激励,而像微带线即不是全封闭的双导体传输线则为quasi-TEM),就用终端驱动好了。如果你的天线是单导体波导,那么你就用模式驱动吧。

4.至于微波元件,类别也很多,就区分是不是准横电磁波吧。(这里指的微波是频率比较高的,我一般20G以上就说微波了,不说射频了,个人习惯。)

网友:
感谢版主热心奉献......

网友(2015-03-01):
    哈哈,菜鸟又学了一把,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