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01-25):
第一次画DDR2,地址线/控制线一定要与CLK参考做等长么,地址线与控制线不在同一层走线可以么?多谢!!

网友:
第一点一般会这么做,具体请参照datasheet或仿真结果;

网友A:
第二点,地址控制线没有同组同层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点,地址控制线没有同组同层的要求

地址线A0~A12里没个地址线 有同层走线的要求么,多谢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地址线A0~A12里没个地址线 有同层走线的要求么,多谢指点!!!

地址线没有要求的,如果可以做到当然好了

网友B:
数据线要走同一层  地址线一般不会做这种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线没有要求的,如果可以做到当然好了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线要走同一层  地址线一般不会做这种要求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客气了,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