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DC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5-01-25):
在用PowerDC仿真时,对于设置VRM,没有相应的电源供电模块可以选择,只出现了一些电容和负载可以选择,这是什么原因???1 o$ Z! L" @  v

网友:
先要在网络设置里面分类到电源地一类里面去

网友:
可能是你的net需要重新分配,找到电源线,然后assign为 power 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