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如何设置检查器件位号放在焊盘上了?

楼主(2015-01-25):
allegro中如何设置检查器件位号放在焊盘上了?

网友:
好像有个专业查这个skill ,去站内搜搜

楼主:
还是没有解决啊!哪位大神知道啊,指教一下!难道要一个一个查才行?!

网友:
    EDA365实验室中有个skill,13.Move All Refdes To Center自动移动位号到器件中心位置,会将器件位号放到器件中心位置。

网友:
    有一个SKILL是检查丝印是否上了焊盘的,check_text_overlap

网友:
    请叫我,雷锋

楼主:
    先感谢雷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