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查找钢网是否都在有铜皮的区域的工具没?

楼主(2015-01-26):
如题,希望检查钢网是否都在铜皮上。有没有这样的工具?
如果没有,我想自己编。但遇到了困难:我能获取所有pin的钢网层,可以知道外形及大小。但怎么判断这个钢网的形状是否都在铜皮上,而不是有漏在基材上的区域呢?谢谢!

网友A:
比较快速的方法:利用axlGeoPointInShape函数判断钢网四个顶点是否都在铜皮区域。
其它的方法就是利用poly计算,效率上较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快速的方法:利用axlGeoPointInShape函数判断钢网四个顶点是否都在铜皮区域。
其它的方法就是利用poly ...

第一种方法:钢网不一定都是矩形,还有圆角的,还有凹槽的,这种不好搞
第二种方法:请问大致是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种方法:钢网不一定都是矩形,还有圆角的,还有凹槽的,这种不好搞
第二种方法:请问大致是怎么做? ...

第二种方法就是使用axlPolyFromDB函数生成POLY后,再使用axlPolyOperation函数进行交集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方法就是使用axlPolyFromDB函数生成POLY后,再使用axlPolyOperation函数进行交集计算。

这个方法好使。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有时候钢网画在pin上(pin本身没有钢网层),我已经获得了pin的表层pad,类型为pad:324834408。请问怎么根据这个pad生成shape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好使。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有时候钢网画在pin上(pin本身没有钢网层),我已经获得了pin的表层p ...

使用axlPolyFromDB生成Pin的Poly,然后再使用axlDBCreateShape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