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随电路分析

楼主(2015-01-26):
R2是100OHM输出的波形是失真的,换成500就好了,为啥啊

网友:
那是电流不够,
或者你把电容去掉也行的。

网友:
楼主,具体的是这样,因为有了电容,那么输出就会负值,这就是说,如果需要在负载端得到相应的波形,那么势必会有电流倒灌到发射极,这样就会抬高发射极的电压使得PN接反偏(负载越小,倒灌的电流越大,发射极的电压抬高的约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