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Mark的放置规范

楼主(2015-01-26):
PCB Mark的放置规范

PCB Mark的放置规范.pdf

网友:
看了下,内容不错

网友:
只要按照规格  边距大于5mm  别人做夹具好做就可以了
其他的问题应该不是很大

网友:
以前做板子遇到有BGA芯片啥的,还会加Mark点,现在不加了,负责焊接的厂家说不需要,不知道没有了Mark点是如何定位的。

网友:
然道是过孔定位。

网友:
总结出来的都是一种知识的财富 赞一个

网友A:
嗯,小板可以不用mark点吧,那种很小的板子我都没放的

网友:
來個挨批西(IPC)的規範!

网友:
对入门级的不错。可以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小板可以不用mark点吧,那种很小的板子我都没放的

只要是有上SMT的。都要有MARK点。
板内无法放置,至少工艺边上要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有上SMT的。都要有MARK点。
板内无法放置,至少工艺边上要有。

哦,我是在工艺边上放的

网友(点评):
0603以上可以不需要MARK

网友(2015-07-17):
板内没有MARK点,可以用器件的焊盘对位,只是不是很精确。。。。。。有空间的还是加上好。

网友(2016-01-11):
有时候放在工艺边上边距小于5mm,厂家也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