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如何将已有的测试数据作为ADS的优化目标

楼主(2015-01-26):
各路大神,我手上有一S2P文件,我现在想将其中的数据例如S11作为我的优化目标,请问这应该如何实现?

网友A:
看很很多遍你的描述,没太明白你的意思,我想你是要做匹配...
data items里添加s2p,做匹配优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很很多遍你的描述,没太明白你的意思,我想你是要做匹配...
data items里添加s2p,做匹配优化吧

不是做阻抗匹配,我其实是想做某二极管的等效电路模型,我在原理图中画好等效电路模型,但是其各元件的数值我不知道,所以想通过将等效电路模型的S参数与实际测量的S参数进行拟合,得到各元件的数值,具体的操作方法是想将实际测量的S参数作为优化结果把各元件的值优化出来,于是就有了上面的问题。。。

网友A:
有这么一个思路供你参考。
四个端口,两个端口接你的等效电路,两个端口接snp,goal expression为abs(dB(S(1,1))-dB(S(3,3)))
[size=13.63636302948px];abs(dB(S(2,2))-dB(S(4,4)))
[size=13.63636302948px];abs(dB(S(2,1))-dB(S(4,3)))
[size=13.63636302948px];abs(dB(S(1,2))-dB(S(3,4)))
limit为<0.001
但是...是不是一定为等效电路,我想一定不是唯一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么一个思路供你参考。
四个端口,两个端口接你的等效电路,两个端口接snp,goal expression为abs(dB(S ...

好的我去试试,十分感谢您!

网友(2025-11-06):
老哥 请问你现在搞定了吗?  我现在有一个类似的需求 想和您交流一下方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