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hyperlink功能

楼主(2015-01-26):
1金币
如何在不显示hyperlink字符的情况下,使用AD hyperlink功能呢?感觉把hyperlink字符全显示出来傻傻的,而且器件多或者路径长的话板面显得很乱。

还有,AD好象也不能在Libraries面板中直接打开hyperlink,必须得把器件放到原理图中,并且把hyperlink字符显示出来,这样才能右键打开hyperlink,这样感觉很不方便啊。

最佳答案

楼主:
hyperlink字符是随便写的,用来测试一下,和器件对不上,不要挑这个毛病。

楼主:
顶一下,谁知道怎么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techdocs.altium.com/displ ... Link_PLSch~HelpLink((Help+Link))_AD
參考一下

谢谢!你给的链接无法打开,显示:
Page not found
                                            The requested page "/displ%20...%20Link_PLSch~HelpLink((Help+Link))_AD" could not be found.

我又在这个网址上搜了一下hyperlink关键字,并没有发现有用的信息,无论是器件参数还是手工放置的hyperlink,貌似都只支持字符,就是出必须显示出链接的字符才能打开链接。
我想要的方式是类似Mentor DxDesigner的方式,就是器件的参数值里有链接,不用把器件的参数值显示出来,直接在对应器件上右键就能打开链接,或者在库中选择器件的时候也能直接打开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LPURL

ok了,谢谢啊。

楼主:
不过发现不太好的一点就是都是直接在AD自身的窗口打开链接的文件,而不是调用文件关联的应用程序打开。这样就只能打开PDF、TXT等AD支持的格式,其他格式没法直接打开。

网友A: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_URI_scheme

要開啟 C:\WINDOWS\Clock.avi  ---> file:///c|/WINDOWS/clock.avi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_URI_scheme

要開啟 C:\WINDOWS\Clock.avi  ---> file:///c|/WINDOWS ...

还是不行。见下图,我实验了多种写法,都无法打开那个link_table.xls文件,而是出现保存link_table.xls的对话框。

另外,如果用file:///E|/link_table.xls话,把器件放置到原理图后,“|”以及他后面的字符会丢掉,变成下图的样子。

楼主:
还有,文件路径好象也不支持相对路径。

网友:
真的好想知道,如何作,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