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3无法生成钻孔文件

楼主(2015-01-26):
一个设计,生成gerber后,使用NC Drill Drawing生成钻孔文件,结果运行后没有跳出那个小对话框,然后也没有生成钻孔文件,cam上只有一个类似原点的标记。换了另外两个设计,生成钻孔文件都没有问题。哪位大神能帮忙指点一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钻孔文件是用NC Dirll File命令生成的,NC Drill Drawing命令只是打印钻孔指示符而已。在输出Gerber的时候也可以输出这个。

楼主:
我描述错了,是用NC Drill File。而且更邪门的是,如果我把那个有问题的PCB copy出来,贴到一个新建的PCB文件里,就可以生成钻孔文件。但原始那个不知道为啥,小对话框窗口就是跳不出来

网友:
有没有可能板框外面离的很远有东西?或者原点设置的离板子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