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充电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5-01-26):
最近接触的平板,给电池充电的电路如图所示,不懂有以下点,请大家帮忙解疑.电源部分原理图已上传。
1.Q14怎么导通?
   DC-IN输入时,Q18作为开关导通,拉低Q14的GATE电平,VDC并没有电压,Q14是怎么起开关作用,将适配器的电源输入到VDC?

2.VSYS系统电与VBAT电池电为什么通过100欧 连起来?

   ETA6003是带路径管理的充电芯片,上电时一方面对电池充电,一方面降压得VSYS.
    ETA6003的CHARGER_INT连到CPU,起的什么作用?附件为规格书。

3.Q11/Q12的作用?
   VBUS0_HOST是USB OTG 的电源,如果有U盘通过OTG连到平板,Q11断开,不接适配器/接适配器的情况下,这个电源都不会对电池充电。
   如果连电脑,Q11/Q12都导通,通过USB对电池充电,同时给系统供电。
   这两个是什么作用?

充电电路

充电电路

ETA1918 datasheet V1.0.pdf

网友A:
楼主还在线的话,请上传这页的PDF,看的比较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在线的话,请上传这页的PDF,看的比较清楚。

楼主,这个是项目文件,不敢全传。。

楼主:
引用 楼主:
楼主,这个是项目文件,不敢全传。。

明天 整理下,上传给大家。

网友B:
楼主你、觉得这个截图大家能看明白么?Q14我也是猜测是最上面那个PMOS,2脚接的电压是多少,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觉得这个截图大家能看明白么?Q14我也是猜测是最上面那个PMOS,2脚接的电压是多少,等等

2脚接的VDC,3脚接DC-IN

网友C:
1 你的原理图网络标号一个字:乱!2 你的问题几乎不明白你要问什么?
3 你的系统供电是多少V的( 3.5~4.5之间)?
4 你的系统供电电流估计不大(给平板什么电路)?
5 100ohm电阻估计就是你所谓的路劲管理吧?
11 Q12 你仔细思考你的问题!

多谢!

网友:
你的效率肯定很差!!!very bad。

网友A:
有了清晰的图纸,就好办了
1 Q14如何导通
答:你的分析前面正确,VDC的电压当没有DC-IN的时候,是通过MOSFET的内部二极管过去的。当有DC-IN的时候,把GATE拉低后就会VGS的门限电压打开MOSFET。这样接主要是VBUS和DC-IN的隔离。

2 为何接100R,这个搞不清楚。
   CHARGER_INT就是充电的状态告诉CPU

3 Q11和Q12也是起到隔离+关断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你的原理图网络标号一个字:乱!2 你的问题几乎不明白你要问什么?
3 你的系统供电是多少V的( 3.5~4.5 ...

1.这是方案商给的PDF文档,
2.系统供电5V
3.第一问题,Q14起开关作用,怎么导通?
   第二问题,ETA6003有路径管理的功能,这个100欧的电阻怎么跟路径管理相关,去掉有什么影响
   第三问题,Q11/Q12我只能理解成开关,不知道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的开关
4.本身做项目管理,接触硬件不久,表述能力有待加强,谢楼主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了清晰的图纸,就好办了
1 Q14如何导通
答:你的分析前面正确,VDC的电压当没有DC-IN的时候,是通过MOS ...

楼主,隔离VDC与VBUS-IN电源;接OTG的时候,关断充电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1.这是方案商给的PDF文档,
2.系统供电5V
3.第一问题,Q14起开关作用,怎么导通?

你上传的PDF 说明芯片只有3.5 到4.5V ,而且你的输入是5V 输出怎么保证有5V?
Q14 跟你分析的一样啊,由R188,R184 导通啊,可是你的Q14 第2脚 接哪里?不过你要注意Q18的基极有条线接DC插座那里的?是拉低的话 Q14不会导通的。
你不知道路径管理是什么意思吗?
Q11 Q12可以取消嘛,具体说明用这个需要了解你的产品才知道啊

网友:
原理有点不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隔离VDC与VBUS-IN电源;接OTG的时候,关断充电电路?

有DC-IN的时候,关掉VBUS充电,同时DC-IN不会到VBUS上,OTG供电是D4隔离

网友:
理解这些电路,就两点
1  MOSFET的开关电路
2  电源切换的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上传的PDF 说明芯片只有3.5 到4.5V ,而且你的输入是5V 输出怎么保证有5V?
Q14 跟你分析的一样啊,由 ...

接适配器时测量的DCIN 为4.82V,VDC 为4.74V,VSYS为3.59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上传的PDF 说明芯片只有3.5 到4.5V ,而且你的输入是5V 输出怎么保证有5V?
Q14 跟你分析的一样啊,由 ...

1.Q14第二接连VDC,上传的电源图里有。Q18基极接适配器时拉低,Q18导通。2.路径管理的理解:对电池充电与对负载供电分开;电流足够的时候,一边充电,一边给负载供电,电流不够的时候,电池也给负载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1.Q14第二接连VDC,上传的电源图里有。Q18基极接适配器时拉低,Q18导通。2.路径管理的理解:对电池充电与 ...

请问:你的VBUS 是接哪里的?Q11的作用是当你有VBUS_OTG 供电的时候就关闭,没有OTG供电的时候就用VBUS供电,Q12没有什么用,与它连接的电阻都是NC的,就算要用也是接反了。他们的作用你不是说了吗???哈哈
CHARGER_INT 是充电状态监测,给CPU做控制用的。

还有在Q14那的DC插座根据接法应该是把VDC输出才对,哈哈,这就是你想不通原因,不然就算管子画反了,

你的VDC不是通过R185提供的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VBUS 是接哪里的?Q11的作用是当你有VBUS_OTG 供电的时候就关闭,没有OTG供电的时候就用VBUS供 ...

1.VBUS是usb的电源脚;USB和DC--IN同时供电时,Q12断开,选择DC-IN供电.同事说Q11/Q12是防倒灌的作用,不理解。
2.VDC与VBUS-IN的O欧电阻没有焊接。
3.VDC理解Q14的输出端。一直以为VGS小于0,Q14才成开关,VDC当成输入了。

网友D:
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DC和USB一起纯属浪费,还把硬件折腾惨了
1、VDC不是连在DC座子上吗?当插入DC的时候调节为大电流充电用的
2、因为VBAT和SYS在充电IC内部连在一起,芯片内没有给阻值一般为几十毫欧,VBAT放电时不通过100R电阻,充电时VSYS通过IC到VBAT是可能有一些压降,100R有可能是为了平衡这一压降的(个人猜测)
 ETA6003的CHARGER_INT连到CPU,可能是告诉CPU充电是否完成,让CPU控制充电图标的
3、Q12是为了防止连上DC适配器;USB连上电脑或者用USBOTG的时候切断供电,让适配器供电。Q11是USB供电和OTG的切换
4、Q14相当于一个二极管,没有它,插USB充电时会造成CPU误判成DC在充电(通过DC_DEt检测)

网友:
又想了一下,100R电阻很有可能是为了让电池冲的更满而加的,楼主可以将机器加100R电阻和不加的做下对比,看看电池充满后的电压(不带负载)

网友:
查了一下资料,100R是电池的浮动充电。

华为对均充的定义:在规定的时间内,以所能容许的最大电压对电池充电以恢复电池的能量,可使串联的各个电池单元容量最大且电压一致的充电方式叫均充(我的理解:之前的某个时候市电处于异常状态,电池组有过放电动作,可能已处于非满容量状态,在市电供应恢复正常到电池恢复满容量状态的这段时间应该就是均充);
         华为对浮充的定义:以最小的充电电流、比较低的推荐电压对电池进行长时间的连续不断地充电以使电池始终保持满容量的充电方式叫浮充(我的理解:电池之前没有经过放电,处于满容量状态,而市电正常供电,这时的充电一般就是浮充)。
       另外,我是这样理解电池放电后的充电过程的:
初期是恒流充电,当电压到达设计值(一般为浮充电压)时就转为恒压充电,而恒流充电和恒压充电均可算为均充。即“均充≥恒流充电+恒压充电”,经过一段时间的恒压充电后,当其端电压上升到某一值时就转为浮充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DC和USB一起纯属浪费,还把硬件折腾惨了
1、VDC不是连在DC座子上吗?当插入DC的 ...

楼主,不接Q14,DC-IN与VDC直接接通,USB充电时Q11,Q12同时导通,VDC=VUS-IN=DC-IN, 然后理论上计算DC-DET=1.8V,VBUS_DET(最大值)=5*47/147=1.6V,cpu不能根据不同的电压可以判断是USB充电充电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主,不接Q14,DC-IN与VDC直接接通,USB充电时Q11,Q12同时导通,VDC=VUS-IN=DC-IN, 然后理论上计算DC-DET ...

USB充电不是这样判别的,是根据USB数据线判别的;DC-DET只是一个IO口,不是每个IO都能当ADC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充电不是这样判别的,是根据USB数据线判别的;DC-DET只是一个IO口,不是每个IO都能当ADC用的

是检测到了D+/D_线就判断是USB充电么?可是有的线只能传数据,不带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检测到了D+/D_线就判断是USB充电么?可是有的线只能传数据,不带充电。

有空读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