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D工艺

楼主(2015-01-27):
IMD
IMD的中文名称:注塑表面装饰技术 即IMD(In-Mole Decoratiom),IMD是目前国际风行的表面装饰技术,主要应用于家电产品的表面装饰及功能性面板,常用在手机视窗镜片及外壳、洗衣机控制面板、冰箱控制面板、空调控制面板、汽车仪表盘、电饭煲控制面板多种领域的面板、标志等外观件上。
    IMD又分为IML、IMR,这两种工艺的最大区别就是产品表面是否有一层透明的保护薄膜。
    IML的中文名称:模内镶件注塑 其工艺非常显著的特点是:表面是一层硬化的透明薄膜,中间是印刷图案层,背面是塑胶层,由于油墨夹在中间,可使产品防止表面被刮花和耐磨擦,并可长期保持颜色的鲜明不易退色。
    IMR的中文名称:模内转印
   此工艺是将图案印刷在薄膜上,通过送膜机将膜片与塑模型腔贴合进行注塑,注塑后有图案的油墨层与薄膜分离,油墨层留在塑件上而得到表面有装饰图案的塑件,在最终的产品表面是没有一层透明的保护膜,膜片只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载体。但IMR的优势在于生产时的自动化程度高和大批量生产的成本较低。IMR的缺点:印刷图案层在产品的表面上,厚度只有几个微米,产品使用一段时间后很容易会将印刷图案层磨损掉,也易褪色,造成表面很不美观。另外新品开发周期长、开发费用高,图案颜色无法实现小批量灵活变化也是IMR工艺无法克服的弱点。

首先在概念上有必要说明:
  IMD包含IML,IMF,IMR
  IML:IN MOLDING LABEL﹝印刷胶料与塑结合﹞
  IMF:IN MOLDING FILM﹝与IML相同﹞
MR:IN MOLDING ROLLER﹝重点在于胶料上的离型层。PET FILM→印离型剂→印刷油墨→印接着剂→ 内塑料射出→油墨与塑接着→开模后胶料会自动从油墨离型。日本称热转写。这机器是用ROLL TO ROLL方式,而对位用CCD计算机操作 。
    IML的片材有PET,也可以用PC,这可能和上次的帖子有些出入,可能是各家公司的技术水平不一样吧。关于PET和PC的材质问题我想就不用多解释了吧。塑料粒子一般采用PMMA和ABS。IML与IMR各自有优点,IMR不是很耐磨,Nokia和Moto的手机有一部分就是采用IMR技术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也会造成划伤;IML最大的缺陷就是不能整体实现IML技术,仅仅局限于某一块区域。

网友(2015-03-10):
工资没涨,见识涨了,看来LZ非常地专业,

网友:
据我了解,这种工艺最好被使用的也是苹果公司的MP3产品上,外观效果很炫。

楼主:
这种工艺一般使用在消费类电子产品外壳之上,美观大方

网友:
IML所说的表面透明薄膜时间久了会不会脱落?我家微波炉操作面板上的那个薄膜用久了会翘皮,是这个东西吗,我都撕了,现在显得很新,呵呵!

楼主:
IML是将油墨层夹在中间的,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脱落,如果在注塑过程中存在不良,如模温太低,压力过小等因素,可以就会存在粘力不够而分离。

网友A(2017-03-27):
昨天去华强北就看到使用这种工艺生产出来的电子产品外壳,的确很漂亮,而且防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去华强北就看到使用这种工艺生产出来的电子产品外壳,的确很漂亮,而且防刮

这种技术最开始苹果使用在IPOD上,由于成本过高,工艺复杂,国内使用得非常少,现在技术成熟了,对于追求完美品质的开发商,使用这种技术开发产品外壳的也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