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功放匹配仿真优化求助

楼主(2015-01-27):
在功放管匹配仿真之后进行优化,为什么每次我优化都提示optim里面没有参数啊?是不是我操作有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如果能有教程就最好了!谢谢!

网友A:
那么你先问问自己,你添加参数了吗?如果没有添加就学学怎么添加,要教程有三个途径,一是help文件,而是example中的例子,三是买纸质的书。
太基本的操作还是自己学习下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你先问问自己,你添加参数了吗?如果没有添加就学学怎么添加,要教程有三个途径,一是help文件,而是ex ...

我自己买了一本《ADS2008射频电路设计和仿真实例》,但是上面对于优化这一节直接就略过了,参数也都是按照书本上面做的,所以搞不懂,我的help由于JAVA版本的问题,一直用不了,搞了很久没有搞定,example我倒是没试过,我找找看,谢谢啊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ad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ads

ADS2009U1

网友(2015-07-17):
我也用的这个版本的ADS,还是看example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