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下列每个版本有什么具体区别

楼主(2015-01-27):
allegro16.6下列每个版本是使用功能上有不同,有什么具体区别

网友:
    反正GXL是功能最全的就是了,XL次之、、、

楼主:
    我现在一般也用GXL,最近要写关于版本的文档,所以要弄清楚具体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一般也用GXL,最近要写关于版本的文档,所以要弄清楚具体区别

          官方声明:Allegro可供产品包含L、XL和GXL三个级别。Allegro L产品系列为PCB设计提供瞄向解决主流设计问题的产品。Allegro XL产品系列通过集成的约束驱动自动控制和基于分布式的团队设计生产能力,提供应对更复杂和高端的设计挑战的高级PCB设计产品。 Allegro GXL产品系列提供差异化的PCB设计产品,可应对诸如高级封装协同设计及数千兆赫兹级信号完整性(SI)分析的前沿设计挑战。
          个人感受:每个版本对应的功能不一样,其中L,XL,GXL表示功能依次增强,GXL版本是功能最全的,一般PCB设计时都采用此版本,但是在进行多人协助设计时,需要用到XL版本。

网友(2015-03-27):
引用 网友A:
官方声明:Allegro可供产品包含L、XL和GXL三个级别。Allegro L产品系列为PCB设计提供瞄向解决主流 ...

    谢谢解答。

网友(2015-09-28):
引用 网友A:
    官方声明:Allegro可供产品包含L、XL和GXL三个级别。Allegro L产品系列为PCB设计提供瞄向解决主流 ...

    "在进行多人协助设计时,需要用到XL版本。"请问这是为何?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