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用T型连接点

楼主(2015-01-27):
什么情况下用?
导线不都导通的吗,从中间那个焊盘连接到第三个不也可以吗

网友A:
是芯片资料要求,如CPU到2个DDR绕等长,就会设置T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芯片资料要求,如CPU到2个DDR绕等长,就会设置T点

从一个脚出来的cpu指令会同时通知到2个ddr端口?

网友:
如地址线,是并联连接方式,A0-A14网络连接为CPU-DDR A
                                                                      -DDR B

网友:
    一般T型拓扑两端的负载相等,就像挑担一样当两边一样重时,中间的点是最省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