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邻的两层最好交叉走线,不要平行走线

楼主(2015-01-27):
标题这种做法的理由是减少干扰,但是我觉得有个大问题,同一层的不是N多平行走线的吗,那这样不是干扰更大,求高手帮忙解惑?

网友A:
相邻层最好不要平行  同层的还是可以的比如8根地址总线 8根数据总线 都平行拉出来也是ok的理论上是只要线平行就会有干扰 但不代表不能工作

网友:
同层的也要满足3W原则,间距也要远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邻层最好不要平行  同层的还是可以的比如8根地址总线 8根数据总线 都平行拉出来也是ok的理论上是只要线平 ...

谢谢

网友:
    从电磁场来看,相邻层重叠走线的电磁场重叠面积更大,因此相邻层重叠平行走线串扰比同层的大得多。

网友:
    若是同一层  至少线跟线之间还可以隔GND来保护
    相邻层没得隔啊

网友B:
    串扰只能尽量减少,不能完全避免。若同层走线不平行,线还可以走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扰只能尽量减少,不能完全避免。若同层走线不平行,线还可以走通吗

哈哈  “不平行怎么走通”   高手

网友:
    楼主入门年份不久,大家还是慢慢给他解释吧

网友:
    同层也要尽量保证间距3W,而相邻层的中间介质厚度有的才4-5mil,若平行走线串扰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