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转pads 9.2

楼主(2015-01-27):
求教各位大侠帮忙支招,将16.6版本的allegro PCB转为pads 9.2版本,怎么转,公司文件加密,传上来的资料各位也不能打开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用PADS9.3以上自带的CAMCAD进行转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PADS9.3以上自带的CAMCAD进行转换!

    师兄,怎么弄啊,给个教程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师兄,怎么弄啊,给个教程先。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4667-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4667-1-1.html

师兄,那8个文件是可以了。但是要用MENTOR EE,能直接用PADS导进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兄,那8个文件是可以了。但是要用MENTOR EE,能直接用PADS导进去吗?

    忘了告诉你了,你输出时选择pads格式,也就是输出.asc,不是EE格式

网友:
    师兄,太膜拜你了,终于成功,接下来我试试能否加网络,和原理图对应起来

网友:
    原理图和网络 可以对应,VCC分割要重新做,GND要重新布,总的来说95%以上可以用,爽!:lol:lol:lol

网友(2015-02-26):
    尝试了下,这样转换貌似除了铜皮有问题外其他基本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