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m利用文本框输入参数时,数据只能有2位小数吗?

楼主(2015-01-27):
如题,请问有办法输入4位小数不?

网友A:
可以输入更多位,但是不知道楼主不能输入多位的原因,先上代码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输入更多位,但是不知道楼主不能输入多位的原因,先上代码比较好

就是计算用。因为PCB设计用的mm单位,4位精度,因此会有4位小数。请问怎么输入多位小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输入更多位,但是不知道楼主不能输入多位的原因,先上代码比较好

FORM里代码是这样的:
FIELD ViaDistance
FLOC 5 4
REALFILLIN 8 14
ENDFIELD

其中REALFILLIN 只能有2位小数

网友A:
REALFILLIN 8 14
输入框宽度为8,输入字符最多为14,除去小数点最多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12位
楼主认为没法精确的原因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ALFILLIN 8 14
输入框宽度为8,输入字符最多为14,除去小数点最多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12位
楼主认为没法精 ...

不是不能精确,是输入小数后自动被截为2位小数了。例如输入0.1143,自动变成了0.11,程序里参与运算的也是0.11

网友:
取值的语句是?

楼主:
取值语句:ViaGap1= axlFormGetField(testForm "ViaDistance")
其中testForm是我的Form,ViaDistance是我创建的文本框。谢谢!

网友:
这样取出的值和文本框中的不会有区别,可能在命令框中显示的数值会和输入框不同,但是真实数值不会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取值语句:ViaGap1= axlFormGetField(testForm "ViaDistance")
其中testForm是我的Form,ViaDistance是 ...

FORM定义Field时可以指定精度,加上就可以了。
FIELD number
FLOC 18 11
REALFILLIN 10 30
DECIMAL 4
ENDFIELD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RM定义Field时可以指定精度,加上就可以了。

版主正解,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