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2015-01-27):
我用的 是pads9.3的软件,用什么方法可以打开protel 99se 文件,                                还有是不是用PADS9.5软件可以打开protel 99se 文件,因为我没装PADS9.5    急啊,多谢

网友A:
99另存为ASCII FILE
用PADS9.3自带的转换工具转换一下,就能用9.3打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99另存为ASCII FILE
用PADS9.3自带的转换工具转换一下,就能用9.3打开了!

犀利

网友:
    用转换工具 轻松转换 就能看
当然 转换完 一般都有不少问题 会丢掉不少网络

网友:
    我个人:lo的都能打开,但铜皮,文字等部份变了,只能供参考用。:

网友:
    请问有没有单独的转换软件啊,我安装的是9.2版本的,好像没有装换软件

网友B:
    你装了PADS 绝对自动安装了转换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装了PADS 绝对自动安装了转换软件

真的吗?我应该如何操作,IMPROT进来  选择的是dxp格式的,但是打不开,什么东西都木有啊

网友:
    这个很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