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过CE认证,PC模式时频点辐射超标

楼主(2015-01-27):
平板通过USB线与电脑连接,传递数据,测出的数据超标。如图1所式。
USB的硬件原理图如图2所示,
线上加磁环,数据也过不了,哪位指点下。

网友A:
把usb部分地处理好,usb接口处信号线电源线串接磁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usb部分地处理好,usb接口处信号线电源线串接磁珠。试试

0欧电阻换成磁珠,工程师说高速传数据时会降低眼图质量,丢数据,建议不动元件。
现在是换成带屏蔽的USB线,屏的排线处贴导电布,过了测试。

网友(2015-07-23):
看看电源那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