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DDR2,没有经验,求指点!!

楼主(2015-01-30):
说明:   信号层1:
(1)为时钟线CK_P和CK_N,规则设置为,线宽6mil,差分对内线间距为6mil,差分对于其他DDR信号间距为20mil,走线长度CK_N为1406mil,CK_P为                1408mil。
 (2)为数据信号组,DQ0~DQ7、DQS0、DM0,线宽为6mil,组内走线间距为8mil,与其他DDR信号间距20mil,走线长度以时钟为参考,±10mil
(3)为控制/命令:RAS、CAS、CS等信号,线宽为6mil,走线间距为8mil,走线长度以时钟为参考,±100mil
信号层2:
(4)为数据信号组:DQ8~DQ15、DQS1、DM1,线宽为6mil,组内走线间距为8mil,与其他DDR信号间距20mil,走线长度以时钟为参考,±10mil
(5)地址线:A0~A12,线宽6mil,走线间距8mil,与其他DDR信号间距20mil,走线长度以时钟为参考,±100mil
底层:6)VREF:线宽10mil
(

网友A:
    说明:   信号层1:
    (1)为时钟线CK_P和CK_N,规则设置为,线宽6mil,差分对内线间距为6mil,差分对于其他DDR信号间距为20mil,走线长度CK_N为1406mil,CK_P为                1408mil。
    线宽是要算阻抗控制的,不知道你6mil有没有考虑,线间距是要考虑串扰等SI问题,不知道你是否有客户的要求
    (2)为数据信号组,DQ0~DQ7、DQS0、DM0,线宽为6mil,组内走线间距为8mil,与其他DDR信号间距20mil,走线长度以时钟为参考,±10mil
Bus和差分信号最好在同一层出线,其他没有问题
    (3)为控制/命令:RAS、CAS、CS等信号,线宽为6mil,走线间距为8mil,走线长度以时钟为参考,±100mil
    控制命令不是特别重要,随便走走就好了,一般没有配等长要求
    信号层
(4)为数据信号组:DQ8~DQ15、DQS1、DM1,线宽为6mil,组内走线间距为8mil,与其他DDR信号间距20mil,走线长度以时钟为参考,±10mil
    (5)地址线:A0~A12,线宽6mil,走线间距8mil,与其他DDR信号间距20mil,走线长度以时钟为参考,±100mil
    地址线一般有等长要求,具体tolerance要看每个芯片的datasheet
底层:6)VREF:线宽10mil
    VREF不重要,基本10mil也可以了,如果是多个DDR2的公用的话,最好再宽一点

网友B:
    VREF最好在电源层分割一块给他。CLK线最好包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明:   信号层1:
(1)为时钟线CK_P和CK_N,规则设置为,线宽6mil,差分对内线间距为6m ...

    第二点,有些线交差了可以换层吧,按你的意思换层后要快进快出再次回到同一层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二点,有些线交差了可以换层吧,按你的意思换层后要快进快出再次回到同一层来么?

    每组线的数量不多,稍微绕一下,基本都可以出来的,自己尝试一下

网友D:
    确定是第一次画DDR吗?很多人画过N次都没你这效果哦~~

网友E:
    第一次能做到这个程度已经是非常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   信号层1:
(1)为时钟线CK_P和CK_N,规则设置为,线宽6mil,差分对内线间距为6m ...

    多谢指点,一片DDR2的数据信号组,DQ0~DQ7 DQ8~DQ15分别在两层走的线,时钟差分线,底层连接一个电阻,这个用ALLEGRO等长约束的应该怎么设置?差分线出有过孔,这个算等长的时候应该怎么算?地址线有等长要求是以时钟为参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VREF最好在电源层分割一块给他。CLK线最好包地

    多谢指点,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是第一次画DDR吗?很多人画过N次都没你这效果哦~~

确定是第一次,第一次用ALLEGRO!!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能做到这个程度已经是非常人了

    第一次画,不知道绕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画,不知道绕线有没有问题

    不错,很好,你做的已经很到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一片DDR2的数据信号组,DQ0~DQ7 DQ8~DQ15分别在两层走的线,时钟差分线,底层连接一个电阻,这 ...

多谢指点,一片DDR2的数据信号组,DQ0~DQ7 DQ8~DQ15分别在两层走的线,时钟差分线,底层连接一个电阻,这个用ALLEGRO等长约束的应该怎么设置?这个你自己上网络上查找一下吧,网上很多的,这里说起来比较麻烦,
    差分线出有过孔,这个算等长的时候应该怎么算?
    把孔的长度也计算了,在constraint中有个设置,实际上,对差分对来说没有什么影响,毕竟差分对都是同一层走,即使你要切换层的话,那切换孔的长度也是一样的。
地址线有等长要求是以时钟为参考么?
    随你,没有什么具体要求,可以不参考他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指点,一片DDR2的数据信号组,DQ0~DQ7 DQ8~DQ15分别在两层走的线,时钟差分线,底层连接一个电阻,这 ...

    多谢!!DDR2带端接电阻,等长约束设置是设置XNET,但是我这个差分队连在电阻两端了,然后在走到DDR,这个也是设置Xnet么,第一用ALLEGRO,就没弄明白怎么设置。我这绕线有什么问题么?十分感谢!!

网友F:
    楼主第一次都画的这么帅气,蛮厉害的,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第一次都画的这么帅气,蛮厉害的,点个赞!

不知道做出来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