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原理图零件编号改变,在pcb layout中如何让零件不飞掉?

楼主(2015-01-28):
各位高手,想请教一下:capture原理图中零件编号改变,在pcb layout中如何让零件不飞掉?谢谢!

网友:
应该没有办法,要不就手动改原理图,要不导出器件,然后导进去,替换!

网友:
没法吧,目前PCB软件应该都离不开位号吧,位号变了自然就变了

网友:
反過來思考一下就可以,直接在PCB layout裡面修改零件編號,再反饋回原理圖,這樣就修改好了

楼主(2015-03-11):
谢谢大伙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