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pin十字连接的线宽?

楼主(2015-01-28):
如题求教

网友:
    在PIN上添加一个属性就OK啦

    图像

网友:
    对于单个pin的,按楼上的即可,对于整块铜箔的,到铜箔参数里面Thermal relief connects选项卡中设置Use fixed thermal width of(所有pin连接宽度相同)或Use thermal width oversize of(根据pin所接网络定义的约束规则中设置的线宽基础上再增加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