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的使用对软件有要求么?

楼主(2015-01-28):
    在网络上总是能看到,某些skill只能在allegro 15.7、16.3等版本使用,在16.5,16.6等版本不能使用,请问这是为什么?skill也有新的功能函数开发么?

网友A:
    低版本可以使用高版本用不了的情况大多是因为skill调用了script,高版本中这些脚本不能正确执行
    高版本可以使用低版本用不了的情况也有可能是脚本调用,也有可能是用到了新版本才有的一些函数或者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版本可以使用高版本用不了的情况大多是因为skill调用了script,高版本中这些脚本不能正确执行
    高版本可以 ...

    谢谢版主,回答会很到位!3k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