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览gerber底层时,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2015-01-28):
预览gerber底层时,出现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啊?怎么弄?

楼主:
这个EDA365的标志很郁闷啊

网友:
这个窗口问题吧。 该一下这个窗口 参数应该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不熟的话,不要乱改。不然最后出GERBER 有问题。
如需要帮忙,就发来给你看看。

网友:
    把FIll WITH改成0.2试试,PAD With是Fill With的整数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