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用中文菜单很卡,有木有?

楼主(2015-01-28):
    看了三分钟走完DDR3的线后,果断升级VX,但是用中文界面的会很卡,换回英文的流畅如初!

网友:
    小心使用啊,我打开工程文件,修改保存之后,同事的Expedition 7.9.5 打不开了。。。

网友:
    木有发现,不过发现是导入PADS的工程后,很卡。

网友A:
    LZ用的是win64中文版的么? 和谐文件用的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用的是win64中文版的么? 和谐文件用的是什么啊

    Xp32位,64位的和谐文件论坛有,你要自己找找看

网友:
    我试了一下,也卡

网友:
    好像是把OPENGL硬件加速关掉就好很多了,我是在虚拟机里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