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AD电压检测输入有电流门槛的要求么?

楼主(2015-01-28):
请教大神,本人用的是AT91SAM7S256的单片机,用它的AD4来检测电池电压,电池电压通过两个电阻R1和R2分压,当R1=100K,R2=150K时,软件检测出的电压与实际电压不符,当R1=10K,R2=15K时,软件检测出的电压与实际电压相符,这两组值分压比相同,那是不是AD输入有电流门槛?但DATASHEET没有找到相应的要求,且以前用过的其它品牌的单片机也没发现这个问题.如下图:

网友A:
楼主看看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答案,没来得及很仔细的找,在570页上面

网友B:
你的ADVREF接的多少呀  你的AD采样参考电压是否接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看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答案,没来得及很仔细的找,在570页上面

谢谢!后来也找到了,现在就是要看软件设置的采样操持时间是多少,再计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ADVREF接的多少呀  你的AD采样参考电压是否接对了

是2.75V,参数电压不对的话改完参数也不可能对

网友:
可以在底下的电阻加个电容试一下

网友:
差不多吧,比如我用某单片机,手册上会给出内阻,比如内阻190K,那我外接的分压电阻就取47K和100K,不能相差太大,和你这个电流应该是一样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