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 CIS启动问题

楼主(2015-01-28):
每次启动都会自动打开主页,如何设置启动时不自动打开这个页面啊

网友:
我用了16.6后,也是出现这个问题,是按照时候有关于网络选项吧。不太清楚怎么设置不开启

楼主:
有哪位高手知道哈

网友:
1. 打开OrCAD 16.6,点view---Toolbar---Command Windows, 确认Command Window前面有一个小勾,这时界面下方会出现一个命令窗口。
2. 在命令窗口中敲入下面的命令并回车:
   SetOptionBool EnableStartPage 0
3. 关闭OrCAD 16.6,重新打开.

牛人啊

网友:
一直想不要那个开始页面,今天总算知道怎么去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