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不同板子如何快速精准的在cam里面拼板

楼主(2015-01-28):
pads不同板子如何快速精准的在cam里面拼板

实践的经验如下:

    1、使用PADS强大的ECO工具快速实现不同板子直接的精确坐标定位

    输入无模命令 G 0 0

    [1]例如先将PCB1中的电路首先摆放在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然后通过ECO复制PCB2进PCB1里面,通过无模命令敲坐标进行整体定位(输入S X Y坐标),记录下坐标值
    [2]完成此步骤之后,同理通过ECO复制PCB3进PCB1里面,通过无模命令敲坐标进行整体定位(输入S X Y坐标),记录下坐标值
    [3]分别重新移动PCB2与PCB3里面的电路,按照之前已经设置好的坐标移动
    [4]点击里面里面的元件坐标信息,确定在PCB1里面复制进去的元件跟源文件中的坐标是高度一致
    [5]无误后,移动原PCB1里面的电路到合适的位置,画好V-CUT之类,然后ECO同步删除所有复制进来的电路
[6]分别导出PCB1-3的gerber文件

    2、使用cam350先后导入gerber另存为cam文件
3、然后依次再次导入cam350,注意命令选择file->merge..
4、导入的时候选择by num即可;然后移动捕获到统一的零点坐标位置点击左键完成任务,点击setting里面的view options..,进去之后将第一项打钩
    5、全部导入完成后执行炸开命令 edit->change->explode->all
6、分别点击导入的cam位置,对弹出的菜单直接点击确认即可
7、分别导出所有层的gerber;再单独导出NC钻孔gerber文件
    8、打包发给制板厂即可

网友A:
    在PADS直接复制粘贴另外一份PCB的时候,慎重慎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PADS直接复制粘贴另外一份PCB的时候,慎重慎重!

jimmy大师:
求分享一些在cam350里和autocad里进行拼板的资料,要学习下,谢谢啊~~

    zzx0216@163.com

之前在淘宝有买过9.5的资料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jimmy大师:
    求分享一些在cam350里和autocad里进行拼板的资料,要学习下,谢谢啊~~

我也不会拼。我都是直接给出拼板示意图让板厂来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会拼。我都是直接给出拼板示意图让板厂来拼的。

    我之前公司也是直接把gerber丢给板厂拼,现在要自己拼板,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公司也是直接把gerber丢给板厂拼,现在要自己拼板,唉~~~~

    容易出错。而且拼板后无法核对IPC网表。做十次拼板,只要有一次出错,那就完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易出错。而且拼板后无法核对IPC网表。做十次拼板,只要有一次出错,那就完蛋了。

    对了 jimmy,我之前用2007时有ipc的脚本可以使用,现在用了9.5,之前那个ipc脚本不能加载使用了,能否给我一个9.5的ipc脚本,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ADS直接复制粘贴另外一份PCB的时候,慎重慎重!

    复制pcb只为对齐模块用

    对齐之后即删除,ECO同步原理图

没有任何问题的;我都用了好多次了

    也是一种快捷拼板的方法

而且保证各模块在cam350里面最精确的对齐,省去很多移动调整

    只要各个模块的交叉位置没有大变化,有工程变更的时候随时修改;然后重新导出gerber合并即可

非常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公司也是直接把gerber丢给板厂拼,现在要自己拼板,唉~~~~

    一种拼板就是在原理图把模块划分好,统一合并的拼板

    另一个种拼板就是不同pcb之间的拼板

前一种是最直接最方便最简单的拼板,非常适合不同模块pcb的拼板

第二种使用我说的方法,定位好坐标,之间在cam里面简单处理即可完成

不需要特别熟悉caom350的工具

会几步操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公司也是直接把gerber丢给板厂拼,现在要自己拼板,唉~~~~

    不同模块的拼板 已经画好了好多年
    可为公司节省了很多开工费

网友C:
    Eda学堂有cam350拼板视频教材

楼主:
引用 网友C:
    Eda学堂有cam350拼板视频教材

不过里面的拼板感觉太麻烦了

为啥不要cam格式拼板呢?特别是层定义都一样的 会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Eda学堂有cam350拼板视频教材

    或者CAM350有没快速检查电路制造性问题的 脚本之类,方便定位设计存在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过里面的拼板感觉太麻烦了

    为啥不要cam格式拼板呢?特别是层定义都一样的 会比较简单

    不同板子拼起来是比较麻烦的,而且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万一出错了,那可就麻烦大了。所以为了避免出错,麻烦是必须的,如果熟练了,其实也很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CAM350有没快速检查电路制造性问题的 脚本之类,方便定位设计存在的问题?

Cam350是可以定制脚本的,要根据自己公司的产品特点去定义具体参数,有兴趣可以自己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板子拼起来是比较麻烦的,而且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万一出错了,那可就麻烦大了。所以为了避免出错, ...

说的很有道理,要非常小心的设置好不同PCB的定位关系

    我最近投的板子,就非常小心的定义好坐标,但制板厂提出一些制造上的问题后,我只需简单的修改各个PCB里面的问题

    然后重新导出gerber,进入cam350存成cam

然后逐一抓进去,毕竟只抓一个0坐标还是比较简单容易一些

可以很快搞完

网友D:
    用AUTOCAD做拼版示意给板厂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AUTOCAD做拼版示意给板厂的飘过。。。。

也是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