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D通不过,还找不到错误怎么办

楼主(2015-01-29):
请教各位大侠:
    使用mentor WG2005 Design Caputre 修改原理图后,做CDB,然后做Pacage,总是报错
he SchematicDesignBackAnno status indicates that the
      Common DataBase is not available to receive updates.
      NOTE:  You must be out of Design Capture Instance Edit
      mode and even then you may need to reset this status
      if direct updating of the CDB is intended.
     !THE CDB WILL NOT BE UPDAT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新建工程,再打包试试

新建了一下,成功CDB。多谢

r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