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同net的via,遇到一起会消失

楼主(2015-01-29):
两个同net的孔,当距离小于安全距离时,会自动消失掉。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先锁住一个过孔吧

楼主:
只能这样吗?

网友:
在via clearance里面把同一网络的过孔设置成0

ray

楼主:
如果一根线。我想从中间走线,但是怎么都不行,系统非要从焊盘引出线来。是哪里需要设置吗?

网友:
抱歉,不知道你说的什么

网友:
关闭DRC或者画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