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降压成4.4V,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15-01-29):
二极管可能不行,功耗太大,LDO压差又太小输出达不到4.4V,要过2A的电流,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
    可以用DC-DC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稳压管

    你是在逗楼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逗楼主吗?

    你点解会知

网友:
    http://www.ti.com.cn/cn/lit/ds/symlink/tps7a7001.pdf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ps7a7001

LDO 2A压差380mV就行了

耗散功率1.2W需要注意

网友:
    TI有低压差的LDO  你到TI官网上找一下

网友C:
    只能用DC-DC

网友:
    0.6伏压差不小了。

网友D:
    两个高精度电阻分压搞定

网友(2015-03-11):
    LDO和二极管功耗一样啊。在乎功耗就用小DCDC。

网友:
    LM2596这类行不行?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 用电阻分压不明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高精度电阻分压搞定

这么大的电流用电阻分压不明智

网友:
建议用DCDC

网友:
最后搞定否?

网友:
    功率管(三极管或者MOS)做成共集或者共源模式。电流大小在于使用管子,允许通过电流大小

网友:
    DC-DC最实际;
不在乎体积与成本的话,可以线性LDO(英飞凌有IC,例如LT1764A——贵,发烧友会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只能用DC-DC

为啥?压差乘以输出电流的功率就是发热消耗的么?

网友:
    两个 二极管 5819 +两个2.2R 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为啥?压差乘以输出电流的功率就是发热消耗的么?

恩,没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恩,没错

就是说这样发热太大,所以说只能用DCDC?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说这样发热太大,所以说只能用DCDC?

恩,没错。
可以用直观的热阻计算下温升就很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