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推荐

楼主(2015-01-29):
    电源输入电压18~36V,输出13V,电流最大5A,MOS管外置,最好是异步的电源模块

网友:
    你这个估计只有找TI或者LT的

网友:
    MOS 管內建的倒是有幾個型號!

网友:
再加一顆 MPQ4470A!

网友A:
    电源输入电压18~36V,输出13V,电流最大5A, 估计是汽车电子类产品使用的芯片
    我建议你使用LT 比较保险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去TI找了可LM508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输入电压18~36V,输出13V,电流最大5A, 估计是汽车电子类产品使用的芯片
    我建议你使用LT 比较保险

    LT比TI还好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T比TI还好么?

我是感觉LT好  但是价格雷人

网友(点评):
你娘太苛(Liner Tech)可和車界 BMW 或 Benz 齊名啊~@_@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感觉LT好  但是价格雷人

    同一规格性能的,来比较下呗。不要看代理的,以官网报价为准,或者以element\mouser\ickey等分销商单价为准。就以6~30V输入,输出1A,3.3V。找出最低价格和最高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感觉LT好  但是价格雷人

    主要LT 做的东西输入压差大
这点还是很有优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