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电层分割

楼主(2015-01-29):
对内电层分割有疑问,我理解的是不同的电压把它区分开来,那问题来了,我们不都标示了那条网络是多少v电压,软件应该自己会区分分割呀,怎么还要我们手工来画呢?

网友A:
    楼主对内电层分割的理解是停留的字面上的认识,好像不懂画板,没画过板;

楼主:
    还有,内电层分割的作用是什么?  求高手帮解析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内电层分割的理解是停留的字面上的认识,好像不懂画板,没画过板;

恩恩  最近在学allegro,兄弟帮指导下

网友A:
    内电层切割是指在 PCB 上将一内层做为电源层,给几类主要供电电压连接,每类电压,分多少、怎么分,这肯定需要手动去切。不知道你明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电层切割是指在 PCB 上将一内层做为电源层,给几类主要供电电压连接,每类电压,分多少、怎么分,这肯定 ...

    嗯   我理解的就是这样      这个有点像手工布线和电脑自动布线一样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布线的话,线太多,影响的因素又多,电脑还是没有那么智能自动布线,效果不好,所以需要手工布线
    但是电源电压类还是数得过来吧,5v 3.3v  12v等,比较少,电脑自动分割为什么搞不过来,而且,自己手工分割,随意性太大了,如何才能合理的分割好呢

网友:
    LAYOUT都是手工布线啊,自动布线还要LAYOUT人员做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我理解的就是这样      这个有点像手工布线和电脑自动布线一样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布线的话,线太多 ...

    PCB上几路电源是数的过来,一点没错;但电脑能自动分割,恐怕暂时没达到如此自动化程度;你说手工分割随意性大,这个随意性有不同定义;他有不随意性是要分割需要结合电路特性来,比如要满足各电压的电流通道大小及分割不当对信号造成的各种影响等等;他的随意性是你通过结合上面各种考虑之后,可以手动进行分割!哈哈,就解释这么多,欢迎补充·······

楼主:
    是这样的,没错吧?

网友:
    长见识了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没错吧?

是这样的吗,怎么没人帮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吗,怎么没人帮回复

    简单就是这样的,复杂的就需要涉及到电源层换层及桥接,还需要考虑铜皮的狭长处是否满足载流,最后需要考虑一下铜皮的美观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就是这样的,复杂的就需要涉及到电源层换层及桥接,还需要考虑铜皮的狭长处是否满足载流,最后需要考 ...

谢谢兄弟
    “电源层换层及桥接”,是比如:拿有多层电源层的板来说,比如5v的电源,第2层和第5层都要铺设5v的电源铜皮吗?
    桥接就是指如何把第2层和第5层的铜皮以怎么样的方式连接起来使阻抗最小?如何连接呢,打过孔阵列是吧

网友:
是的,有时候电源层不够用时,可以使用走线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