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哪个版本可以在win8系统安装啊?我按的AD15,但是进入界面是下图

楼主(2015-01-29):
而且菜单栏下的选项大部分是灰色的,如何解决?求高手解答

网友:
你这个软件安装正常,只是没有注册,为什么偏偏选择win8呢?这个系统不适合搞研发

楼主:
哦哦~这是我自己的电脑,系统就是win8的……那个怎么注册呢

网友:
我也是WIN 64 位的,大多数软件都能用

网友:
我也是WIN8 64 位的,大多数软件都能用

楼主:
已解决”〉

推荐将解决方法和局域网冲突注册机上传。

网友A:
AD15可以在WIN8.1及以下系统运行。你是没有注册,注册机和注册方法我晚上共享给你。

楼主:
嗯嗯!!好滴好滴~~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额………………我换了AD10,然后把AD10注册了一下,兼容性不是很好。我也不知道AD15的注册怎么解决。。。流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15可以在WIN8.1及以下系统运行。你是没有注册,注册机和注册方法我晚上共享给你。

大师,什么时候共享给我啊*^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