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设置让静态铜与动态铜显示效果不一样?

楼主(2015-01-29):
如题,我的电脑上显示的效果见图片,两种铜显示效果没有区别。请问在哪设置静态铜类似于格点效果?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遇到过  软件安装成功后 动态铜和静态铜的显示方式好像就固定了  是可以分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16.6版的,静态铜和动态铜显示方式自动区分了

网友:
    16.6版本有这个功能,可以设置,好像在颜色控制窗口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6版的,静态铜和动态铜显示方式自动区分了

    16.5版本就已经有了。我用过16.5 S047补丁包,是区分开了的

网友B(2015-03-03):
引用 网友A:
    16.6版的,静态铜和动态铜显示方式自动区分了

不好意思
可以請問一下在哪嗎?

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可以請問一下在哪嗎?

1.OpenGL的功能已打開,所顯示的圖(Dispaly->Opengl->disable_opengl 沒有打勾)

2.OpenGL的功能關掉,所顯示的圖(Dispaly->Opengl->disable_opengl 打勾)

3.OpenGL的功能關掉,所顯示的圖
(Dispaly->Opengl->disable_opengl 打勾,
Dispaly->Shape_fill->old_shape_fill_style 打勾,
Dispaly->Shape_fill->display_shapefill 設為 0)

ps. Display->Opengl->disable_opengl 選項只要有變更過,就必須重新啟動Allegro,才會有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1.OpenGL的功能已打開,所顯示的圖(Dispaly->Opengl->disable_opengl 沒有打勾)

2.OpenGL的功能關掉,所 ...

了解 ~~  謝謝

网友(2015-05-12):
    下次用简体中文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OpenGL的功能已打開,所顯示的圖(Dispaly->Opengl->disable_opengl 沒有打勾)

    2.OpenGL的功能關掉,所 ...

    学习了,牛啊

楼主:
    安装补丁包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我还是没有找到OpenGL这个命令项目,能不能详细说明上图说明啊

网友(2015-06-12):
引用 网友C:
1.OpenGL的功能已打開,所顯示的圖(Dispaly->Opengl->disable_opengl 沒有打勾)

2.OpenGL的功能關掉,所 ...

谢谢

网友(2021-04-01):
    安装补丁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