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功放影响收音效果问题

楼主(2015-01-29):
收音芯片5807  功放SCS3110  17V供电,5807接模拟功放的时候收音灵敏度15 OK,接D类SCS3110功放时灵敏度30多且干扰严重。, M  t: A0 H; a; d
有哪位搞过类似问题的,请求支招,谢谢!

网友:
收音机就不要用D类功放了,这个问题无解的。

网友:
电感用屏蔽的可能会好点。

网友:
同意楼上的,用全屏蔽电感。PS:车载功放最好用AB类。D类其实类似于PWM调制。调制信号将沿着音频线传输。

网友:
    我们公司也是,d类功放收音效果都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