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怎么把器件 转任意角度

楼主(2015-01-29):
mentor 怎么把器件 转任意角度,用什么来,步骤,谁知道,谢~~·

网友:
让器件悬浮状态,在命令栏输入 r 角度 即可

网友:
答:以下三种方法可以实现
1. 修改属性中的角度为你要的角度
2.在布局模式下选中器件,在命令框里输入“rs **”(**为角度值)
3,  在布局模式下把器件抓起到鼠标上在命令框里输入“r **”(**为角度值)

网友(2016-01-29):
又学到一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