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d9里面设置显示如图那样的网络颜色?

楼主(2015-01-29):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设置了网络的颜色,但是我电脑上的ad9只是没有拉线状态的飞线的颜色是改变了,但是在完成拉线后,就不能出现如图那样交错的颜色显示。

网友A:
有两个地方需要设置才能打开颜色覆盖显示功能,第一个地方就是在视图选项里面有个打开颜色覆盖功能,确认打钩的,第二个是DXP的参数选项里面PCB editer的display选项里面需要开启dirctx选项

网友:
如果需要修改颜色覆盖的显示方式,在pcbediter里面找颜色覆盖选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地方需要设置才能打开颜色覆盖显示功能,第一个地方就是在视图选项里面有个打开颜色覆盖功能,确认打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试了第二个dirctx确实可以实现开启功能。还有2问题,1)第一个地方颜色显示功能,是在什么地方设置的? 2)你知道什么地方可以设置鼠标移动到某条线时,就会整个网络都高亮显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试了第二个dirctx确实可以实现开启功能。还有2问题,1)第一个地方颜色显示功能,是在 ...

第一个问题,直接快捷键F5就行,或者点击菜单view——net color overviewxxx F5.第二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