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电路仿真结果不对,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5-01-30):
搞了下变压器,顺便仿真下整流电路,发现结果不对啊

这仿真结果真把我弄瞎了,啥东西都不知道了,整流没效果呀,第三个电路是倍压的,结果仿真结果也是不对,像大家求救啦

10.4 KB, 阅读权限: 40,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A:
這位小弟兄,先看圖就發現一個天大的錯誤,請問 1N4148 的 VR=? 你的變壓器輸出電壓=?
重點來了,要選擇對的零件來訪真,否則真槍實彈的上PCB時候,會很淒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位小弟兄,先看圖就發現一個天大的錯誤,請問 1N4148 的 VR=? 你的變壓器輸出電壓=?
重點來了,要選擇對 ...

哦,这个确实没注意,不过我换了1000v的IN4007,电压波形还是不对,电流方向是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这个确实没注意,不过我换了1000v的IN4007,电压波形还是不对,电流方向是对的,

沒事你幹嘛要換掉變壓器電感器的感值(比例怪怪的)?輸出電壓變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事你幹嘛要換掉變壓器電感器的感值(比例怪怪的)?輸出電壓變小了!

哦,我是看仿真结果不对,试着改下这个看看灵不灵!!

网友A:
另外發現變壓器的電感量太小,低頻50Hz的感量不會是uH單位。只有高頻變壓器才會有uH單位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發現變壓器的電感量太小,低頻50Hz的感量不會是uH單位。只有高頻變壓器才會有uH單位出現。

变压器不是只关系到两者的匝数之比么?电感太小还不行啊?那请教下版主,这个感量怎么确认的呢

网友:
你可以試試看 100mH、10mH、1mH、100uH 仿真結果有何不同?
初級線圈感值高低會影響交流阻抗,如果交流阻抗不高怎會有能量落於初級線圈?
如果交流阻抗太低不就是一根導線,你想想看當導線直接接上220V會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