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CX16245上冲与下冲电压?

楼主(2015-01-30):
电路仿真时总线收发器74LCX16245存在差不多-1v的下冲电压,+5.5v的上冲电压,这型号的芯片能够承受吗?

网友A:
應該沒問題,該 IC 全名是
74LCX16245 Low Voltage 16-Bit Bidirectional Transceiver with 5V Tolerant Inputs and Outputs
我參考的規格書 https://www.fairchildsemi.com/datasheets/74/74LCX16245.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沒問題,該 IC 全名是
74LCX16245 Low Voltage 16-Bit Bidirectional Transceiver with 5V Tolerant I ...

谢谢您。芯片资料里推荐的输入电压为0——+5v,一般输入电压可以为-0.5v——7v,-1v的下冲电压会不会太大?

网友:
中间有电容耦合吗?

网友(2015-03-23):
弄 个电容把它给过掉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