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5如何在CES中控制同网络的VIA TO PAD的间距?

楼主(2015-01-30):
如题:EE7.9.5如何在CES中控制同网络的VIA TO PAD的间距?
谢谢!

网友:
换个思维去完成任务行么?就是全局的via到pad的距离就是你要的距离。

网友:
它不区分是不是同网络的,所以你只管设置孔到盘,然后所有都是那么遵守的,到是,同网络的孔到孔的距离是可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