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信号线参考层与线宽的问题。

楼主(2015-01-30):
    请教一下,看到手机板上的RF信号线,都是隔层参考的,也就是RF线投影正下方第二层的铜皮挖掉了,参考第三层的地,叠层已经确定好了,这个时候线宽一般在8Mil左右;如果直接参考第二层的地时,线宽就会很细了。
    为什么一定要挖掉第二层、参考第三层的地?有哪些好处呢?
如果直接参考第二层的地,有什么缺点呢?

    求解。

网友A:
    首先,射频信号与地层距离近的话,耦合电容就比较大,会影响射频走线和器件的性能,同层走线的阻抗控制还要求有伴地间距呢
其次,射频走线太细损耗就大,射频走线要求走线稍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射频信号与地层距离近的话,耦合电容就比较大,会影响射频走线和器件的性能,同层走线的阻抗控制还要 ...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同层隔地的间距给多大最好?1W-1.5W?
    如果距离太小了对阻抗应该有影响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同层隔地的间距给多大最好?1W-1.5W?
    如果距离太小了对阻抗应该有影响的吧?

    我是按照3w间距挖空的

网友:
    還這樣的阿!怪不得我以前用共面波導的時候效果巨差!

网友(2015-10-15):
    4层板参考第二次可能只有4mil左右线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射频信号与地层距离近的话,耦合电容就比较大,会影响射频走线和器件的性能,同层走线的阻抗控制还要 ...

    学习了

网友:
    太细铜损大, PCB 阻抗误差会变大!

网友(2023-02-09):
引用 网友A:
首先,射频信号与地层距离近的话,耦合电容就比较大,会影响射频走线和器件的性能,同层走线的阻抗控制还要 ...

    射频信号走线 在50奥姆阻抗控制下
    挖空不一定让耦合电容变小
    因为虽然距离拉远   但线宽也加宽啊
    那整体寄生电容   到底是变大还变小?
    要计算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