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b166安装问题

楼主(2015-01-31):
台式机安装正常,笔记本电脑安装后allegro PCB EDITOR 和Allegro PCB SI启动会报“NO PRODUCT LICENSES FOUND", 而Allegro PCB planner,orcad capture ,APD,SIP,ASI等可以正常选择license使用,请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已经卸载安装过两次,都是相同问题。NET Framwork也安装了2.0/3.5/4.0 所有版本。

网友:
    是不是你选了什么特殊的功能组件,而license文件中的认证码不全?

楼主:
    应该和license无关,台式机安装后正常,就是笔记本电脑安装后Allegro PCB EDITOR 和Allegro PCB SI启动会报“NO PRODUCT LICENSES FOUND",怀疑和WINXP系统有关,但找不到解决办法。重装系统又牵扯太广,暂不考虑。

网友:
    无解,一般是要重装系统,再装软件,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