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自动开机的电路

楼主(2015-01-31):
先说下目前做的产品是车载电子,为了做节电,在汽车未启动时,直接关闭电源。在关闭电源的情况下,希望能够一段时间比如一两个小时自己启动一次,因此我希望作一个由3.8V的锂电池供电的一个自动开机的电路。另外单稳态电路的次稳态能持续一个小时么

网友:
还是搞个单片机吧

网友:
Long Duration Automotive Timer - Freescale MC33187

比較適合直接吃車電的樣子。

网友:
Long Duration Mono-stable 555 Timer Circuit

555 最低輸入電壓是不是只能到 4.5V?

CSS555 Application Circuits.pdf

网友:
TimerBlox: Long Timer, Low Frequency Oscillator - Linear Technology LTC6995

网友:
CD4060 Timer Circuit 1 minute to 2 hours

http://www.electronicecircuits.c ... 1-minute-to-2-hours

网友:
只能用MCU,推荐STM8,可靠性高。

网友:
我看四只脚的单片机足够了 !!!

网友:
车载电子自己不能在断电后休眠吗?上电后唤醒重新工作
车载产品一般都有BATTERY和IGN两种供电,BATTERY用于休眠后工作

网友A:
个人的思路,仅供参考!
用车电瓶作为主供电,供电输入端,用MOS做开关;然后,检测ACC信号,以此判断车是否启动。
车启动时,用电瓶供电就好,同时,可考虑给锂电池充电。
在未启动的时候,由锂电池供电,由定时器做触发,开启主供电,启动设备,完成操作后,关闭主供电。循环。
可以用纯硬件来做,也可用单片机来做,都很简单。
PS:个人建议,用电瓶做一个辅助电源,以取代锂电池。
另请大神提改进意见!

楼主(2015-03-23):
引用 网友A:
个人的思路,仅供参考!
用车电瓶作为主供电,供电输入端,用MOS做开关;然后,检测ACC信号,以此判断车是 ...

这样设计是可以实现的,可是这样没法降低功耗。ACC开的时候,车上电瓶供电,也对锂电池供电了,因此无法实现整机功耗降低

网友:
熄火用切换锂电池供电,车辆启动后使用电瓶供电,ACC控制mos管电路完全可以实现,就怕你如果还想停车的时候接什么摄像头,那就不好弄了,单纯MCU和模块供电,锂电池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 搞完了没 说说最终结果

网友(2015-04-30):
为什么需要1-2小时开机?就算开机后使用汽车电池有什么不对?

网友:
又没然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