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PCB,有问题

楼主(2015-01-31):
具体问题是在拉线的时候,间距规则好像不起作用,不知道怎么设置回来。PCB是网上找的一个电源PCB,目前在自学开关电源,打算用作参考学习使用。至于原理图,可以慢慢反推...

楼主:
都没人么?大伙们都上哪去了?回家了?

楼主:
问题没能从根源上解决,但是无奈之下我也只能把PCB里的内容全选,然后复制粘贴到新建的PCB里边来解决了。

网友A:
线与焊盘间距的规则没有打勾

网友B:
    如楼上所说,是没勾选

网友:
    恭喜恭喜找到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所说,是没勾选

    谢谢您的截图!这款软件虽然用了很久,但是有些地方有时候还是没注意到,我一直看的是下边的子选项,居然没注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与焊盘间距的规则没有打勾

    谢谢!

网友:
    线与焊盘间距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截图!这款软件虽然用了很久,但是有些地方有时候还是没注意到,我一直看的是下边的子选项,居然 ...

    不用客气,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2020-07-30):
    进来参观一细